楼主(2017-11-04):
我想让触摸屏开机首先显示封面,点击之后再进入用户登录界面,哪位大神会?谢谢

楼主:
或是怎么自制登录界面

网友A:
在制作的时候选择启动画面,启动画面里写脚本调用登录画面。
另外没记错的话,mcgs有封面窗口的选项。然后再显示登录画面。
这个不难,你仔细看帮助。

网友B:
在窗口界面中  选择你想用起始界面 右键单击“设置为启动窗口”
在你这个起始窗口中  加两个按钮 分别进行“登录”“进入”脚本的添加  就可以实现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开机画面做一个透明的换画面的大按钮,然后电机屏幕上的按钮就进入系统。

网友D:
4楼的可以参考
常规做法都是这样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做出来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进行用户登录的时候,登上用户,这个界面所有的按键都能有效,当我打算用户退出的时候,第二次跳到这个界面所有按健都失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你打算退出,什么意思,一旦你点退出按钮就自动退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