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4):
请教三菱定位控制  我现在想手动在触摸屏上让伺服旋转 到 我想要的位置 把现在这个位置保存下来 再走自动到这个位置 目前 手动控制 触摸屏已经做出来了  用相对定位 DDRVI K999999  K3000  Y0 Y1    我现在想把手动走的这个位置保存下来  下次走自动的时候 自动运行到这个位置  程序应该怎么来写  请教大师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三菱定位控制  我现在想手动在触摸屏上让伺服旋转 到 我想要的位置 把现在这个位置保存下来 再走自动到这个位置 目前 手动控制 触摸屏已经做出来了  用相对定位 DDRVI K999999  K3000  Y0 Y1    我现在想把手动走的这个位置保存下来  下次走自动的时候 自动运行到这个位置  程序应该怎么来写  请教大师门

请将你的脉冲输出值,例如D8140,D8141等直接DMOV到你的普通寄存器中。

考虑精度的话你需要使用外置编码器来确定你的位置当前值。

网友B:
这相当于示教功能,可以将要走的几个动作用定位指令写出,指令中定位地址用数据寄存器,每次手动移动后将PLC中当前值寄存器中数据再传送到对应定位指令的位置寄存器中。

网友C:
这个要做个参考点吧?

网友D:
结束后将脉冲数寄存器数值DMov出来,可以到断电保存性质的数据存储器里面。

网友E:
直接用DRVA绝对值定位指令,伺服电机动作有位置数据变化,直接将需要定位数据写入指定触摸屏指定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