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4):
哪位老师看下这个固态电容的参数

网友A:
10伏35微法

网友B:
10uf/35V

网友C:
35v  47uf

网友D:
到底那个是对的呢?

网友E:
三个人三个答案

网友F:
你找个容量大点的不就行了吗,保证耐压值够了就行。

网友G:
上一行容量,单位微法;
接下一行工作电压,单位V
还有下一行就是工厂生产编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