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4):
就6个断路器组装了整整一天时间表情,装电操这玩意我真想XXXABB,图示安装说明完全不靠谱,非要手动储能手柄给倒腾2-4下,没有进线接触器,软起内置的旁路接触器。

1.主回路图

2.面板的拆卸

3.电操底板的固定

4.断路器合分闸及脱扣两组辅助触点的安装

楼主:
5. 分励脱扣安装

6.电操的拆除及安装
这一步是最最坑爹的。

网友A:
这么折腾一遍,还能正常有效工作就很不错了!
装多了就熟练!

楼主:
6. 附电操原理图

7.组装好之后,左边分励脱扣及电操,右边合分闸及脱扣指示辅助触点

底座排版固定的过程我这边就省了,后面是制作铜排及主回路,二次回路的接线,车间小电机测试有机会再上传下图片。

楼主:
柜体是2200x1000x800的不锈钢,安装横梁我设计了8根,实际只用了5根,外加2块安装板。二次回路在背面。

柜体不锈钢GGD的做不了,只能让厂家做了几根横梁可以调整 0.0

网友B:
锻炼了看图纸及动手能力,这是慢工出细活。尤其是机构,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C:
楼主看来装的多了,很熟练嘛!

网友D:
呵呵,ABB的确实难装,附件多,不知道怎么用。施耐德就好装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担心这个问题,到时车间试验时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构的安装是麻烦要求到位,要不然根本就安装不上去,或者即使安装上去了也不能正常操作。

楼主:
第3次  .......... ,电操的装的少,也很少用,除非电流630左右及以上的,而往往250KW以上的都是高压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施耐德的还没用过啊,下次有机会下单就整施耐德牌子去,各个牌子试一下也不错。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F(2018-09-20):
ABB的这玩意有点坑,包括机械连锁也是这样,发的都是散件要用户自己组装,不如施耐德的简单。

网友G:
我国以前的标准要求隔离开关要有看得见的断开点,楼主的图中隔离开关也看不见断开点,是否现在的标准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