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光伏逆变器的系统故障处理(20171104)

楼主(2017-11-04):
2017年11月2日中午12点多的时候8-5-3逆变器开始频繁地报越限告警。逆变器子阵布局视图中显示8-5-3逆变器各组串显示为灰色,说明各组串输入电流为零(或者未关联) 。

楼主:
进入逆变器分图 查看,8-5-3逆变器正处于待机状态,输入和输出电流全部为零 。

查看监控后台信息管理页面,8-5-3逆变器之前是报逆变电路异常故障的。

楼主:
不过从11月2日下午1点15分,8-5-3逆变器开始报出系统故障,看来问题真的是严重了。

楼主:
11月2日午后,开始对8-5-3逆变器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8-5-3逆变器面板上交流信号指示灯未亮,红色故障报警指示灯点亮。测量逆变器的交流输出接线端子上三相电压,并测量8号箱变中的该逆变器的交流开关负荷侧三相电压均在正常范围内,无接触松动现象,无闪络、跳闸现象。重新开启逆变器的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结果逆变器依然报系统故障。但奇怪 的是, 11月3日早班发现8-5-3逆变器又恢复正常了,到上午9点多的时候,发现又是频繁地报系统故障,逆变器分图上显示异常关机,而不是之前显示的待机状态了。

楼主:
2017年11月3日中午,通过手机和蓝牙把逆变器的故障ID和逆变器的日志导出来发给厂家技术客服进行分析。

楼主:
2017年11月3日傍晚的时候,接到逆变器厂家技术客服的电话,很客气地告诉我们问题已经受理,经初步判断,逆变器为采样故障,需整机更换 。

网友A:
整机更换,厂家又赚了。保修期无人为原因应该更换

网友B:
很多专业部件或者设备,都是依靠厂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来维持运营的,所以我们一台专业仪器,厂家就重点宣传【诚信经营和永续经营】,为的就是让你不会认为它捞一笔(兜售一笔之后)过后会跑路了事,对产品不闻不问了(好像X视手机就是这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专业部件或者设备,都是依靠厂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来维持运营的,所以我们一台专业仪器,厂家就重点宣传【诚信经营和永续经营】,为的就是让你不会认为它捞一笔(兜售一笔之后)过后会跑路了事,对产品不闻不问了(好像X视手机就是这个例子)。
好的售后服务会让人买着放心 ,用着放心 ,追求好的售后服务要比追求好的产品感觉更重要,售后服务的同时也利于吸收和采纳用户好的建议以进一步改善产品的品质,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良性循环。

楼主:
新的逆变器还没到货,没办法先将库存备件更换上去。更换完后上电,将蓝牙模块插到逆变器上,手机打开蓝牙功能,同时打开逆变器手机APP软件,开始调试,但问题来了:一是插上蓝牙模块后,近端维护指示灯应该慢闪结果一直不亮,另外就是手机APP登录不进去 。

但将蓝牙模块插到其它逆变器上就正常 ,看来问题出在新换上去的8-5-3逆变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