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4):
欧姆龙E5CC系列温控器,与欧姆龙PLC做通信只要温控设定即可PLC不需要程序,实在方便

网友A:
与FX系列通讯,我也用了十几套了~

网友B:
我昨天也测试了和CP1H做无程序通信

网友C:
欧姆龙的温控器好像不便宜

网友D:
自家的温控器与自家的PLC无程序通讯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富士温控模块2002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与西门子,三菱的无程序通讯了。

网友E:
说“无程序”感觉就是个噱头,对于不了解的,真以为不用编控制无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无程序”感觉就是个噱头,对于不了解的,真以为不用编控制无程序了。
这个,温度控制由温控器处理,参数设定温控器本体和PLC均可以,这个已经足够方便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几百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钱一个~
例如你的欧姆龙系统PLC设备是继电器输出,需要加装温度控制,此时用一个欧姆龙E5CC温控器就是理想选择:连温度PID都不要了,温控器全部管理了

网友F(2019-04-25):
大侠指点,我想用温控器控制温度,想把温控器上的按键设置温度和温煦显示数据直接再电脑界面控制和显示,可以吗,如何操作

网友G(2019-07-25):
范德萨嘎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