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900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04):
丹佛斯2900,11KW,机器,不带电机,空载运行,lo显示有8A左右的电流输出,是不是那个检测小板坏了

网友A:
没有,2800,2不是很精准。本身就是直流母线电阻采样,听说采样都要匹配管子的开通时间把软件虐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