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4):
各位大师,我有一台7.5kw家乐的机器模块炸了,我把模块拆了,准备上电检查开关电源和驱动,可一上电就显示LTE电流检测电路故障,这个故障跟我没装上模块有关吗?

网友A:
电流检测得封上。

网友B:
拆了模块通常会报故障的

网友C:
厉害啊,楼主在国企吗?私人小企业一般不会让你捣鼓这些搞不定的东西。

网友D:
已经把模块拆了,报什么信息还重要吗?直接检测自己关心的东西就可以了。爱报什么就别理会了吧?

网友E:
拆模块,是维修检测驱动电路的正常与否,只有封住保护,机器才能启动啊,才有信号

网友F:
没信号肯定报警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