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td400c文本显示器,上电Cpu无响应?(20171105)

楼主(2017-11-05):
td400c上电显示Cpu无响应?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显示器坏了,怎样解决?望师付指点!炼铁厂混合机智能润滑上的电子设备,西门子的。

楼主:
急急急望大家帮助!

网友A:
通讯电缆请先确认是对的;
TD400上设定PLC的站号及波特率与PLC要一致;

网友B:
再用的,设置可以不考虑,除非有破坏分子。
接口/线是重点

网友C:
很简单的控制部件的故障检修,不要想得太复杂了,什么上电CPU无响应?就像台式电脑主机一样,通电CPU散热风扇不运转,供电全无,CPU电脑核心处理器怎么工作?
上电文本显示器无显示,如果过保,直接支付费用,委托设备供应商的售后服务站全权负责修复作业。

网友D:
删我帖子,也经常送修不是吗?我说咨询西门子就删啊?有权力也别乱用!

网友E:
这个,好像该文本程序在PLC文件里面,如果与PLC通信中断可能会如此

网友A:
呵呵;不是文本无显示,是显示CPU无反应;也就是说与S7-200的PLC没有通讯上;

网友A:
先把连接的PLC看一下是否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F:
这类的问题建议还是上图比较容易讨论

网友G:
这个东西与200PLC连接,文本设置注意以下几点:
1.通讯电缆
2.波特率
3.站号
4.重要的一个设置:参数块起始地址(TD 中设置的参数块地址必须与PLC向导中配置的存储区首地址对应。)所以更改了PLC程序中存储区首地址也会连接不上。

网友A:
呵呵;先看好PLC是不是工作正常;
设置中CPU地址必须与S7-200的相同,TD400的地址不能设成一样的,波特率必须一样;
这三个设对就可以通讯上;
至于参数块地址,设错或不设显示的是无参数块,而不是CPU无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删我帖子,也经常送修不是吗?我说咨询西门子就删啊?有权力也别乱用!
你确认是人家的TD400坏了就让人家送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删我帖子,也经常送修不是吗?我说咨询西门子就删啊?有权力也别乱用!
你确认是人家的TD400坏了就让人家送修?
看清楚了没?是咨询。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读取plc程序看看,正常可以看到文本相关的设定部分。不是特别复杂找个触摸屏之类的做下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