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5):
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一般我都是采用三相+地线,控制电源用一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这次里面有两台伺服电机是220电源,所以引入了零线,所有220电压都是从一相取的。那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比如如果公司总变压器零线没接好,会不会烧坏220电压下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做非标设备,一般我都是采用三相+地线,控制电源用一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这次里面有两台伺服电机是220电源,所以引入了零线,所有220电压都是从一相取的。那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比如如果公司总变压器零线没接好,会不会烧坏220电压下的元件?
用了哪家的伺服?

网友B:
N年前故障案例,现在不必担心了。很多工厂都聘请了专业巡检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而且科技的进步,确保了供电线路的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年前故障案例,现在不必担心了。很多工厂都聘请了专业巡检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而且科技的进步,确保了供电线路的稳定性。
这:我上次遇到人家把我的线拆了再接,导致烧了2台电机驱动器、开关电源!!
PLC因为加了滤波器多了那么一点响应延迟,幸亏断路器及时跳闸保护了!
所有安全还是“三相+地线,控制电源用一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D:
所有220V电源的相线都取自三相电源中的其中一相,如果零线偶尔没接好,是不会烧220V设备的。

网友E:
我们公司也做非标设备也采用三相+地线,控制电源用一个380v/220v/24v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F:
把变压器容量加大或再加一个变压器给伺服供电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捷的,小功率0.7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花钱啊 ,老板心疼。

网友G:
总柜应该是3+2
要是到现场去的线就看实际情况,我多数是3+1到使用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变压器要2Kw左右,老板要心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变压器要2Kw左右,老板要心疼。
问题:烧一次PLC,几个几十个变压器来了

网友H:
我和4楼观点一致。控制系统,特别是非标的系统,不要把供电电源的零线引入,三相线加PE线。220伺服改成380供电的为好。要么别和电气柜掺和。自己单独在外面独立安装。要么加隔离变。

网友I:
楼主你的伺服220电源不是单独搞个变压器供电么,那样抗干扰能力会更好点啊

网友J:
我们这伺服系统都是单独的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K:
零线断了会少伺服的

网友L:
安装到位、维护得好,并且不是架空线的话,通常工厂用电的中性线是能够保持其连续性的。
当然,采用隔离变压器是另外的问题,以上回复已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