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5):
对伺服不熟,想买一套学习,要求220单相供电,常用功能都有,普及型的那种,手里有三菱2n,3u,1pg,欧姆龙cp1l,200,1200各一套,都能配套用得上。

网友A:
前面三个型号都是三菱的,如果是选三菱伺服,可以用现在常用的MR-JE-A的,用100W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三个型号都是三菱的,如果是选三菱伺服,可以用现在常用的MR-JE-A的,用100W的就可以。
查了这个型号, 最小有 MR-JE-10A, 最大有 300A , 最小的这款, 是不是也有常见伺服的大部分功能? 还有一个 MR-JE-10B 的, 是不是比带 A 的更好,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是不是单相 220V 供电?

网友B:
买一套二手富士伺服电机(电机+驱动器)即可,实际这些大多数都是脉冲+方向控制,你买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就行了,淘宝42步进电机全套新货也就是300左右即可

网友C:
估计楼主是学习测试用途,建议三菱的二手货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套二手富士伺服电机(电机+驱动器)即可,实际这些大多数都是脉冲+方向控制,你买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就行了,淘宝42步进电机全套新货也就是300左右即可
步进驱动器跟伺服驱动器的设置不一样吧,如果能把这两样都摸熟了就更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际上你以后遇到每种品牌的伺服电机参数设置都会不一样的!
你只要程序熟悉了,剩下的就是参数问题了!
参数设置你到时问一下厂家客服就行了

网友A:
10A到300A只是对应功率不同,性能是一样的,A的是脉冲接口,适合你的PLC,B的是光纤连接,需要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D:
上闲鱼去找二手的,啥便宜就买啥,但是要保证是好的。
不要走第三方交易,避免被骗。

网友E:
自已上步科官网选一套,步科的很好用

网友F:
买套二手的吧,估计新的也便宜不了。

网友G:
既然是学习,那就买一套二手的台达B2系列的伺服了,经济实惠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准备入手一套 三菱的, 叫公司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