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

楼主(2017-11-05):
变频器要维修中,经常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来检查CPU驱动等,请问各位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主电路不接线,然后直接在电路上把外部的24V接入相应控制电源端子上。这没什么难度吧?因为许多的变频器,既有外部的24V供电接入端子,变频器不带电,只要控制电压接入,内部的电路就可以工作了,设置参数。

网友B:
自己制作一个电源,或者利用废旧变频器的整流滤波部分,取电容器组的正极做电源正,负极做电源负,引出两根线,在做一插头,就可以插到电源板的电源插座上,变频器直流供电源,就作成了。电源电压530左右,再大点也可以。

网友C:
给开关电源单独供直流电

网友D:
供自流电。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我自己也是用变压器做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