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调试

楼主(2017-11-05):
各位

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使用西门子PDPS做虚拟调试的文章,貌似最近在汽车制造业中十分流行,可以有效的节省现场中对PLC及机械手和外围设备的调试时间,自己使用西门子的s1200PLC做了个简单的工位,通过外部plc控制模拟软件中的机器人和夹具,以及传感器等!如附件所示,想咨询各位这种虚拟调试在现场生产线的安装和机器人集成工作中使用的多不多,还是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也想结识各位准备在项目中使用虚拟调试的工程师一起研究探讨!
感谢

网友A:
理论永远只是理论:你这个也就是你自己玩玩开心,实际工程你会打死打伤人员,损坏设备

楼主:
为啥会打死打伤人员,损坏设备,这个貌似很多集成商都在用了开始

网友B:
对,还有可能机器开不起来。理论加操作才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 , 从模拟器中导出的 程序可以很好的导入进机器人的控制器,只要在模拟的时候合理的配置机器人控制器的RCS,将每个点都teach 好, 就可以实现机器人的离线编程,程序导入进控制器中,只需要稍微纠正一下即可,这一点已成功的运用在kuka和kawasaki机器人的离线编程和示教中,可以节约很多现场的时间;
第二, 所谓的虚拟调试,是在方案规划的前期,将方案中所需要的设备配置完成,将PLC的程序编辑完成,通过ps中的模拟机械手及实际的plc链接,确认plc的逻辑程序是否可行,是否满足用户的要求,最大程度的将问题在现场安装之前反应出来进而适当的改善,应用于现场之中,可以将对应的硬件接线相连,这样可以节约现场调试的时间。

网友C:
这是仿真测试?一个控制工艺,通过仿真测试,看看是否有错误,如果没,就把这个程序下载到实际系统里,如果有错,就在上位机里纠错,然后再仿真测试,直至没有错误。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只不过这个测试是外接plc 通过外接plc 来控制电脑里面的机械手和夹具等等,这样可以在前期最大化的发现逻辑和控制上的错误,减少安装调试阶段的时间。

网友D:
感觉这技术可靠,以后会更加成熟的!以后做机器先做方案,看方案是否可行,节省时间成本,这个前景很大

楼主:
可以减少现场调试的时间,这个技术听说很多集成商都开始用了,很多家集成商来主机厂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但不清楚现实中是否真的使用!还是主要用来打广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的仿真测试,既方便,人性化,也很有必要。甚至能直接指出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这个功能要用。必须的。

网友E:
这样的仿真对于程序的调试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F:
有点想泼冷水了,谅解

1、如果设备在未出厂前,该软件貌似没啥用,因为现在这些3D能直接模拟动作,对于非标来说,机械设计会不断修改零件,而这个软件需要不断更新模型,防止某个部件干涉,而需要反复将图纸与程序导入,况且这个软件开发周期远比写机器人程序长的多

2、如果设备出厂后,机器人程序相信已经基本定型,不会有大的改动,对于只需要对几个抓取点位来说,貌似现场调试不会需要很长时间

3、对于大一点的公司来说,这个是几个部门配合的事了,不是某个部门说我想试试就行的,有那些时间都可以开发一台新设备了

4、这个对于销售做方案还是可以的,有说服力

剩下这个软件的价值,已体现不出用途在哪了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的问题!

第一,这个仿真测试不是测试夹具的打开和关闭,而是测试的plc的逻辑,在何种情况下,输出让夹抓打开的信号,以及收到夹具打开完成后的反馈信号后,要进行的下一步逻辑是什么,以及这个plc的逻辑是否满足客户的需求!
第二,机器人的程序只是一部分,这个仿真测试更重要的是在何种情况下plc输出机器人程序的开始信号,以及plc收到机器人程序执行完毕后的反馈信号后,下一步的逻辑和操作是什么!

这个测试更重要的是逻辑,是在plc编程完成的状态下,在没有与实际机器人链接通讯的情况下,与软件中的机器人通讯,验证逻辑是否正确,是否有疏忽的地方,这个普通的3d模拟软件不能兴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的问题!

第一,这个仿真测试不是测试夹具的打开和关闭,而是测试的plc的逻辑,在何种情况下,输出让夹抓打开的信号,以及收到夹具打开完成后的反馈信号后,要进行的下一步逻辑是什么,以及这个plc的逻辑是否满足客户的需求!
第二,机器人的程序只是一部分,这个仿真测试更重要的是在何种情况下plc输出机器人程序的开始信号,以及plc收到机器人程序执行完毕后的反馈信号后,下一步的逻辑和操作是什么!

这个测试更重要的是逻辑,是在plc编程完成的状态下,在没有与实际机器人链接通讯的情况下,与软件中的机器人通讯,验证逻辑是否正确,是否有疏忽的地方,这个普通的3d模拟软件不能兴通????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吧,我不知道具体这个画面怎样跟程序形成绑定关系,可能没见过或没听过比较先进的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来是个视频的,但是貌似论坛里面没有办法上传视频,所以只能截图秀给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694182075

网友G(2019-03-15):
软件很好,汽车行业都需要仿真项目,能问下如何把plc信号导入ps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