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LC通信

楼主(2017-11-05):
即将着手一个有12工位的转盘项目,每个工位有4个伺服,请各位大神,给点方案意见。
计划每个工位用一个带4轴控制的PLC,然后第13个PLC控制所有12个PLC,PLC之间走RS485,因为没做过485通信的项目,还请各位大神给点资料提示。
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也可给点意见。

网友A:
推荐方案:三菱FX5U或者欧姆龙CP1H,三菱主控用Q00UJ加CC-LINK主站单元,FX5U加CC-LINK从站单元,CC-LINK网络通信保障了速度,这样配置兼顾速度与经济性;
欧姆龙CP1H的话加装D-Net单元,主控用CJ2M加装D-Net单元,这样配置兼顾速度与经济性;

网友B: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三菱的Q系列,加3个QD77MS16模块,通过这模块连接MR-JE-B伺服。这样一套PLC一个整体的控制程序。

网友C:
哈哈;还是考虑用组合式PLC吧;加专用的定位模块,一个模块4轴  8轴都有,用三菱专用的伺服一个模块16轴的也有;同一套PLC,不用考虑之间相互通讯的问题,价格可以先向代理商咨询好;

网友D:
不知对伺服的要求怎样,如果只是简单定位可以考虑松下一款能通讯控制定位的伺服

网友E:
楼主要综合考虑方案的可靠性和经济性,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

网友F:
这样的一个大项目,前期的工作还是要做不少的。。。关键是要稳定,要不到现场就麻烦了。。。

网友G:
  方案一  用一个松下 FP0R  PLC(最大31轴必须配松下A6伺服)   +  松下A6伺服   走RS485通讯

  方案二   松下 FP-XH(6轴 加强板)  或者PF-X(6轴标准版) 系列PLC ,走RS485通讯 价钱绝对比三菱的低,可扩展性强,性价比高!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种情况,松下比三菱性价比更加高!

网友A:
走485通讯总线的话速度实在偏慢!
至于三菱Q系列有8轴定位模块,但是价格也是不错的!

网友H:
楼主可以考虑用以太网来做吧。

网友C:
真的用十几台PLC控制,如果是三菱建议你用CC-LINK来通讯;
用普通的485到时候你就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5U貌似已经自带集成CCLINK I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觉得一个转盘分开12个工位的PLC做比较好调试,全部12工位集成在一起,布线不方便,调试也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开12个工位的plc来做,计划用松下的PLC,自带4轴的控制,不需要买模块。
考虑到用一套的话,12个工位集成到一个PLC会有很多点,布线调试均不方便。
松下的PLC如果要连起来,用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I:
既然已经选用了RS485,就证明了老板非常吝啬,不肯大出血,用通讯实时性能非常优秀的品牌的通讯总线系统了;即使你FX5U自带CC-LINK,那么你选配伺服的时候,携带有CC-LINK模块的伺服系统价格不会很低的。

组网13台RS485网络的通讯设备,全部设备一轮通讯下来,做好需要N秒钟以上的时间的准备,如果使用环境情况糟糕,比如需要10秒左右。

网友J:
Q系列自带以太网口CPU + QD77MS16 + CC-Link远程I/O模块。。

网友C:
FP-XH 用MEWNET-w0链接,最大支持16台PLC;
不过还是那句:布线过长及PLC台数多了,通讯滞后及干扰导致通讯失败的可能性你要先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