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5):
今天被三菱坑了:因为FX5U的注释有M9000甚至更多,

个人习惯首先写完触摸屏程序,再写好PLC注释,

后来写程序发现这些M不能应用(当时写了很多,M9000~M15000均有用到),于是悲催了!

以前是不能用的M在注释那里就没有的,GX WORKS3这个软件太坑了!!

楼主:
个人感觉GX WORKS3这个软件比GX WORKS2这个软件的BUG多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被三菱坑了:因为FX5U的注释有M9000甚至更多,

个人习惯首先写完触摸屏程序,再写好PLC注释,

后来写程序发现这些M不能应用(当时写了很多,M9000~M15000均有用到),于是悲催了!

以前是不能用的M在注释那里就没有的,GX WORKS3这个软件太坑了!!

网友B:
楼上的这招表情;

网友C:
看似三菱要步西门

网友D:
还不够完善,编程,调试的时候都发现了很多问题~

网友E:
跟西门子没法比

楼主:
GX WORKS2这个软件要比GX WORKS3这个软件完善:不能使用的软件就不在软元件注释那里显示

网友F:
三菱  DX WORKS3  我用不习惯  我用另一个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菱  DX WORKS3  我用不习惯  我用另一个软件

你是用哪个软件对R系列编程的?

基本上GX Works2,GX Works3分不清的水平啊。

楼主:
R系列必须要GX Works3

网友H:
我和楼主的习惯不同,我是先注释,再用,回头检测程序觉得更方便

网友I:
改用西门子的就没这问题。

网友J:
三菱新推出的东西还是不少。

楼主:
昨天把内存区其余继电器容量减小,于是M区可以增大了:这个还是我的问题:一直懒惰,没有仔细查看过三菱软件

楼主:
三菱M设定到22K,最大使用继电器可以到M22527,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