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6):
变频器主板上存储器型号有好多不一样的,从好的主板拆下用编程器保存里面的数据,每次保存文件不一样,清空后重新编程到芯片总是出错,不知道变频器一般都用什么型号的存储器,怎样看容量,看DPF资料全英文看得不太懂,望那位老师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最好能列一下,变频器常用那些存储器型号,方便日后购买备用.

网友A:
一般用24系列(西门子)系列,93系列(施耐德)。你的编程器?集成块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跟国产主控板一样吗?都是用这两种吗?AT96C66B 24C08

网友B:
编程器里面选择存储器型号要和丝印一样,93的还要注意8位或者16位,不能错。同一个芯片读写出来的数据不一样,还要注意贴片的弹跳座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提醒,24C08是多少位的?

网友C:
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45KW,驱动板上24C02烧了,谁有存储器数据?提供一个,万分感谢。
邮箱gyj1973@163.com

网友D:
回复 楼主:
24c08没有8位16位之分 24系列 24c01容量是24c02的一半 24c02是04的一半 04是08的一半 08是16的一半 16是32的一半

楼主(2017-12-06):
回复 网友D:
感谢这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E:
最常用的就是24和93系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AT93C66B 有两种封装SOIC-8,引脚也不一样,第一种常用的是8脚正,5脚地,第二是2脚正,7脚地,现有一主板是是第二种的,都不知道怎么买这存储器,现在试想办法用第一种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