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6):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现手里一台东芝VF-S9 11P变频器,上电面板灯亮无显示,
  拆掉IGBT ,单独给板供电UC3842B,8角4.99V 7角电压13.6V,6角0.1V 4角2.34V 2角3角均无电压 1角1.4V
测各驱动输出电压均为14.6V左右,
  另外连上控制板后上电测试,变压器有滴滴声,切随电压增高滴声越快,再次测得UC3842B,8角在0.05V和0.35V之间波动, 7角电压在12.5V至14V,左右波动,6角0.01V 4角0.1V左右 2角3角均无电压 1角0.5V左右 各驱动输出电压同样为14.4V左右,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检查 先谢谢了
  补充:端子24V只有10V,+10V端子无电压,继电器无动作

网友A:
还有其他故障现象吗?描述也可以清楚些的呀
1、上电面板灯亮,面板应该没坏?
2、没显示,一般是电源问题?
3、内部接触器吸合不?
4、控制端子电压正常不?
5、主板上变压器坏了、主板与驱动板电源插头、面板与主板接插件?
6、主板上有电感开路了?
7、其他的大神补充吧?

网友B:
查控制板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应该没有坏,我重新发了一个CPU板,这个变频器面板显示和CPU是一体的,新发来的装上也是这个样子,变压器应该没坏吧,测驱动有电压,变压器也会坏吗?接触器没有吸合,不连CPU板,变压器不会有滴滴声,连上就有滴滴滴声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控制板短路要怎么检查?能告知一下吗

楼主:
另外不连CPU板子测得3842B 7角电压有13.6这个是正常的吗?我在论坛里翻看咸工的帖子,我这个测得和咸工帖子里说的2角2.4V不符合,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电源还没有修好,之前是3842坏了,已替换过开关管 3842 和3842到开关管角100欧电阻,并且板子上F4二极管和电解电容全部换过了

网友C:
电源没有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还是电源没有修是吗,那接下来还要怎么检修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2脚电压和外围电路有关,关键看二次供电和电流保护

网友E:
面板短路?
排线插反?
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二次供电是指启动时变压器一次绕组提供启动电压后,然后二次绕组提供的供电电压吗?我不知道哪个是电流保护呢,能不能把电流保护屏蔽掉呢?

网友F:
保留5V负载,然后分别切断其他负载,比如24V + -15V以及开关变压器副边【次级】的各级电源,5V除外不要动,如果切断某一级电源后,变频器显示正常,就说明这一级有短路现象,清查这一级。如果每一级,都切除后,变频器还不显示,那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只是处于保护状态,断电请将切断的地方都恢复,然后清查开关电源外围电路,外围电源一定有短路的地方,因为
所有电源都是开关电源提供的,比如驱动电路 比较放大电路 霍尔 保护电路 CPU供电电路或复位电路或时钟电路。。。散热风供电电路或散热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面板短路的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是面板短路吗?
排线没有插反,
电源带载能力差,应该不会吧
第一次拆机下来,第一次上电测试是有现实的,被我测试驱动时候不小心表笔搭错,然后就不显示了我断电测量3842烧了,换了3842稳压不了,进一步测量发现3842b2角串联出去到开关管集电极C基角上的100欧电阻阻值不对,更换后上电在380V以上测量3842b7角电压能稳定在13.6V,之后我以为是CPU面板坏了,购回一块装上还是一样,应该是是开关电源哪里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检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试试这个办法,不过霍尔坏了然后被我拆掉了,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已经可以显示了,我也算运气背了,+ -15V,24V全部拆完,然后拆驱动,拆到最后一个才显示,一开始想驱动有电压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哪想到最后尽然还真是驱动有问题,我已经抱着准备查开关电源外围电路了,非常感谢,现在不弄了,女儿要闹着出去玩,明天再整了,再次感谢

网友F:
修变频器得掌握一定方法,方法对了维修就相对简单了,维修变频器不是修多少台而是通过修变频器总结维修的方法和办法,借鉴前人的经验和书上的理论或案例。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维修变频器的方法,比如过热怎么查 ,过流 过载怎么查,欠压 过压怎么查,不显示怎么查,炸机怎么查。。。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怎么维修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故障现象吗?描述也可以清楚些的呀
1、上电面板灯亮,面板应该没坏?
2、没显示,一般是电源问题?
3、内部接触器吸合不?
4、控制端子电压正常不?
5、主板上变压器坏了、主板与驱动板电源插头、面板与主板接插件?
6、主板上有电感开路了?
7、其他的大神补充吧?
这任jint不得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故障现象吗?描述也可以清楚些的呀
1、上电面板灯亮,面板应该没坏?
2、没显示,一般是电源问题?
3、内部接触器吸合不?
4、控制端子电压正常不?
5、主板上变压器坏了、主板与驱动板电源插头、面板与主板接插件?
6、主板上有电感开路了?
7、其他的大神补充吧?
这任jint不得了啊!
看清楚楼主的文字,答案也得对号入座的吧

网友H:
我一般都换板子,因为许多原因我们这没有模似负载,结果空载正常,到了客户那不正常。没有模似负载不敢确认故障是否排除,因为只有空载电机试不出来,想做模拟负载公司电力有不够。

网友I:
我一般查短路是插上电,然后摸哪里烫哪里就是短路,呵呵,简单粗暴。。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时候换板子就没有利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刚学维修半年,技术不行还得慢慢学习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专门修变频器的可以偿试维修板子,我是什么都得干,没有时间细研究,再说,客户太重要,尽量不能有反修率!年头多的变频器更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确实是,不过我这边换板子都是根据客户要求,客户要求换就换,客户要求修,就尽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