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6):
施耐德TM218LDA40DRPHN PLC程序是不是不能从PLC读出?如果要修改程序中的参数,是不是只能用源程序修改好后从PC端向PLC端重新下载,覆盖PLC内程序才可以?

网友A(2019-11-11):
施耐德PLC下载到PLC里面,是这么多PLC里面唯一无法解密的,   我们一般下载程序的代码是下载机器运行文件,电脑是打不开的,也是读不上来的,读上来的也不是程序,只是一件你打不开的文件表情   除非下载源代码到PLC里面,,只是把PLC当作一个U盘一样,把程序保存在里面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