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良心表

楼主(2017-11-07):
此表出厂的价格130元一路狂涨到现在己经215元了(某宝)。我也是看带真有效值和测直流电流功能涨了也得入呀!

测变频输出电压,准的要命,当场就秒了我的小黄
来一个风扇看看不断线测试直流电流

跟我的小菊水显示差不多,太牛了……

这个表也有不足的地方(背光15秒自动灭,这如果在黑暗的地方还没找到测试点又得重按了,电流档最高量程100a太少了)
细心的网友一定看出来我的表升级过了,此表出厂是2000字,也就是说测380v是0380
上面测变频输出电压是带小数点的分辨率和177c一样了,还把电流量程改到400A(本想改600A,看钳口那么小就算了)背光改为2分钟

至于怎么改大家可以去看专家级玩表大师的做法,我是拆下存储器改(因为有现成的编程器)

还有测通断和二极管档速度也飞快,交流电流也是真有效值
这个表里面图片没拍,里面都是硬芯决对比fluke低端的15b 17b的牛屎芯强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看到好东西分享一下罢了

网友A:
福禄克的有问题了吧

网友B:
楼主牛人!万用表也可以自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的有问题了吧
福禄克没有87v以上,不带低通滤波功能,别想测的准

网友C:
自己改表,楼主牛人。

网友D:
    还没有听说过能自己给钳形表升级的人,楼主真乃神人也表情,佩服!

网友E:
不错,我买的是210D ,我和单位用的我都是买优利德的表

网友F:
我有一台胜利,也有测直流电流功能

网友G:
楼主能把改表的连接发一下吗?或者也发个帖子让大家学习学习改表过程,享受一下DIY的乐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表出厂的价格130元一路狂涨到现在己经215元了(某宝)。我也是看带真有效值和测直流电流功能涨了也得入呀!

测变频输出电压,准的要命,当场就秒了我的小黄
来一个风扇看看不断线测试直流电流

跟我的小菊水显示差不多,太牛了……

这个表也有不足的地方(背光15秒自动灭,这如果在黑暗的地方还没找到测试点又得重按了,电流档最高量程100a太少了)
细心的网友一定看出来我的表升级过了,此表出厂是2000字,也就是说测380v是0380
上面测变频输出电压是带小数点的分辨率和177c一样了,还把电流量程改到400A(本想改600A,看钳口那么小就算了)背光改为2分钟

至于怎么改大家可以去看专家级玩表大师的做法,我是拆下存储器改(因为有现成的编程器)

还有测通断和二极管档速度也飞快,交流电流也是真有效值
这个表里面图片没拍,里面都是硬芯决对比fluke低端的15b 17b的牛屎芯强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看到好东西分享一下罢了
我看到了楼主的pb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表出厂的价格130元一路狂涨到现在己经215元了(某宝)。我也是看带真有效值和测直流电流功能涨了也得入呀!

测变频输出电压,准的要命,当场就秒了我的小黄
来一个风扇看看不断线测试直流电流

跟我的小菊水显示差不多,太牛了……

这个表也有不足的地方(背光15秒自动灭,这如果在黑暗的地方还没找到测试点又得重按了,电流档最高量程100a太少了)
细心的网友一定看出来我的表升级过了,此表出厂是2000字,也就是说测380v是0380
上面测变频输出电压是带小数点的分辨率和177c一样了,还把电流量程改到400A(本想改600A,看钳口那么小就算了)背光改为2分钟

至于怎么改大家可以去看专家级玩表大师的做法,我是拆下存储器改(因为有现成的编程器)

还有测通断和二极管档速度也飞快,交流电流也是真有效值
这个表里面图片没拍,里面都是硬芯决对比fluke低端的15b 17b的牛屎芯强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看到好东西分享一下罢了
我看到了楼主的pb螺丝刀
真是瑞士pb的,70元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表出厂的价格130元一路狂涨到现在己经215元了(某宝)。我也是看带真有效值和测直流电流功能涨了也得入呀!

测变频输出电压,准的要命,当场就秒了我的小黄
来一个风扇看看不断线测试直流电流

跟我的小菊水显示差不多,太牛了……

这个表也有不足的地方(背光15秒自动灭,这如果在黑暗的地方还没找到测试点又得重按了,电流档最高量程100a太少了)
细心的网友一定看出来我的表升级过了,此表出厂是2000字,也就是说测380v是0380
上面测变频输出电压是带小数点的分辨率和177c一样了,还把电流量程改到400A(本想改600A,看钳口那么小就算了)背光改为2分钟

至于怎么改大家可以去看专家级玩表大师的做法,我是拆下存储器改(因为有现成的编程器)

还有测通断和二极管档速度也飞快,交流电流也是真有效值
这个表里面图片没拍,里面都是硬芯决对比fluke低端的15b 17b的牛屎芯强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看到好东西分享一下罢了
我看到了楼主的pb螺丝刀
是瑞士pb ,70元一把

网友I:
背光建议改为按键控制

网友J:
楼主高手,连万用表都能升级。我还真头一次知道!

网友K:
有一个能测变频器输出真有效值的数字电压电流表,还是很方便的。关键是测试数据真有效值准。

网友L:
优利得的表……还可以的……我用过61E,71C……。

网友M:
自己拆下升级。佩服

网友N:
这个表是改之后精度提升还是说原来就有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O:
头一次听说万用表也能自己升级,楼主真牛人,论坛多奇才!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个表是改之后精度提升还是说原来就有这么高的精度?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网友Q:
经不起楼主诱惑,已经下单了,上次买个福禄克低端的,要三百多,但太失望了。

网友R:
87V+376飘过、、。。。。 表被炒贵了啊

网友H(2018-01-26):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表出厂的价格130元一路狂涨到现在己经215元了(某宝)。我也是看带真有效值和测直流电流功能涨了也得入呀!

测变频输出电压,准的要命,当场就秒了我的小黄
来一个风扇看看不断线测试直流电流

跟我的小菊水显示差不多,太牛了……

这个表也有不足的地方(背光15秒自动灭,这如果在黑暗的地方还没找到测试点又得重按了,电流档最高量程100a太少了)
细心的网友一定看出来我的表升级过了,此表出厂是2000字,也就是说测380v是0380
上面测变频输出电压是带小数点的分辨率和177c一样了,还把电流量程改到400A(本想改600A,看钳口那么小就算了)背光改为2分钟

至于怎么改大家可以去看专家级玩表大师的做法,我是拆下存储器改(因为有现成的编程器)

还有测通断和二极管档速度也飞快,交流电流也是真有效值
这个表里面图片没拍,里面都是硬芯决对比fluke低端的15b 17b的牛屎芯强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看到好东西分享一下罢了
我看到了楼主的pb螺丝刀
是瑞士pb ,70元一把
兄弟你qq号多少,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S:
这个也可以改啊,牛人啦

网友T:
回复 网友Q:
就买啦,太快啦,嘿嘿

网友Q:
准备第二个,第一个失踪了。

网友U:
现在什么不涨啊?

网友V:
这个表我也有,准确度较高,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转换比较慢,

网友W:
有一块这样的坏表,不知道能否好修理?

网友X:
楼主厉害,应该是平时修各种东西有不少经验吧,佩服佩服

网友Y:
具体什么型号啊?

网友Z(2018-02-25):
改表还是第一次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