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STEP中添加EM277,里面有各种型号的模块(1字节入1字节出.....),这是如何去选择自己需要的模块。我现在的200PLC中既有开关量,又有模拟量,应该选择何种的EM277?

网友A:
与你200PLC中开关量,模拟量无关,只与你交换数据量有关,主站与200交换数据,读、写数据量均大于1个字节,你选1字节入1字节出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选择最大的32入32出就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得把200所有要交换的数据放在V存储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200媏只需要将交换的数据存在开辟的V区,设置好EM277的站号,不用做逻辑,剩下来的事情都是主站的事情。

网友A:
这个你随便网上搜搜,300与200通过EM277通讯的程序例子很多,参考一下自己实际做很容易。

网友B(2019-02-26):
这块技术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