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问题?

楼主(2017-11-07):
首次接触Q系列,看了几天其他手册,头疼,可能还没找到重点。
想问下:
MOV U0\G1794  K4X1020
MOV K4X1020 D55

这个  X1020   不是输入开关量吗?怎么还能把值MOV给寄存器  D  呢?还有K4X1020代表的是啥?

网友A:
呵呵;K1代表4位,那么K4也就16位;
K4X1020代表X1020开始的16位二进制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X1020~X1035吗?

网友A:
Q是16进制,X1020~X102F;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不算Q的问题,在FX里面就有用位元件进行组合操作,对应字元件的。
1个数据寄存器对应16位的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A:
如果是M1020,那么K4M1020对应M1020~1035;
如果是FX系列,8进制,K4X10对应X10~X27。

网友C:
应该是Q系列的D-Net手册对吧,楼主研究三菱的D-Net网络了

网友D:
数据表述问题,理解了就很好懂了。

网友E:
正如楼主所说,还没有看到点子上
手册内容很多,看着就头疼,不如实际写程序,模拟运行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高手!!!一看就知道是哪块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找不到你说D-net手册,能发我一份么?3652588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