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楼主看现场加热的时候,使用的有高频加热设备,效果蛮好,加热速率很快,温度也很稳定,然后就百度了一下原理,如下图:

比较好理解,线圈绕住导体,高频电场形成涡流加热。百度到的使用图,如下图:

很合理,绕住的位置产生涡流,出现高温,没绕住的位置,不出现高温。

理论介绍完毕,看现场图:

现场图就把我整晕了!高频线绕住的是两端,而需要加热的位置位于中间,即红色(白色保温带包住部分)。为什么这样绕,没有把电缆两端烧坏,而且中间部分确实也加热很均匀了呢?

楼主脑袋不够用了,来请教大家,欢迎指点!谢谢!

——————————分割线——————————

补充上最开始以为不重要的图(开始我以为就是防灰而已)

由2楼回复,才发现这一步里面应该有些“蹊跷”,缠的这个金黄色的东西,应该就是导磁的材料。

现在,有2个疑问:
1、金黄色的那个,现场人员说是普通的锡箔纸,但是我查了资料,锡箔纸是不导磁的,不导磁的话,按2楼的理论解释下来,就不能加热呀!!1
2、高频加热的位置在哪里?

感觉我已经快蒙圈了!现在看来,涡流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变化的电磁场,导电导磁的材料。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就是工业级别的特殊电磁炉。感应器线圈绕的是干锅,就是工业感应电炉,炼钢,炼铁或铸造行业用的。

网友B:
高频加热只适用与导磁的材料,你用电磁炉能加热铝锅吗?

网友C:
这个人家设备价格不菲吧!
人家这个就是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主说的是理论还是现场使用?理论上一般是工业级的,现场那个看着就是民用设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层主说的极其在理!!!开始我没有搞明白导磁与导电的区别!以为有了电磁感应,导电的材质肯定也导磁,既然是形成涡流,那应该就是在铜芯(导电部分)出现涡流,进而进行加热!
显然!这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想法!
百度导磁性的介绍:

有了这个理论介绍,那么显然,铜芯位置不是出现涡流的地方!
(这里也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单芯电缆配套的固定弹簧需要用无磁弹簧,三芯电缆配套的固定弹簧有磁无磁都可以,因为单芯会出现涡流,三芯形成的涡流由于相位角的原因被抵消掉)

继续讨论,既然铜芯不是导磁加热部位,那么哪里是加热部位呢?哪些是导磁材料呢?
第一次疑问我要继续分析,第二个百度告诉我了,也分享给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我觉得技术高不可攀,自从加入咱们这个论坛,我觉得技术都是可以被分解、被剖析、被学习的!

网友E:
金黄色不是耐高温胶带?
我们以前产品中就有用到这种颜色形状的耐高温胶带。

楼主:
现在对于涡流的解释已经让我疯啦!
有的人说,铜环和铝环不会出现涡流,有的人说都会出现,只是铜环和铝环电阻小,发热少,更有甚者,拿电气安装规程中禁止单线穿铁环的要求套用到铜环和铝环上!

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真知!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周楼主会亲手测试3个试验!
硅钢材质环(导电导磁)、消磁不锈钢环(导电不导磁)、铜线环(导电不导磁)绕在单线上,观察其温升情况的试验,进而验证涡流出现的必要条件!
就是是导体环+变化的电磁场就可以出现涡流,还是需要导体导磁环+变化的电磁场才能出现涡流!

————————分割线——————————

刚接到消息,楼主这几天要出趟远门,回来了再验证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胶带缠出来应该是很顺滑的,这皱巴巴的应该不是耐高温胶带吧?

不过也有可能是现场工人搪塞我的。。。

网友F:
这个就是技术

网友G:
电磁炉的原理类似

网友H:
金色的膜看样子是PI膜,是一种比较贵的高科技塑料膜,目前生产的厂家不多,杜邦的质量最好,也是最贵的,是国产的两倍多的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H:
层主说的有道理!百度了PI膜的资料,如下:

图片如下:

百度百科的链接如下:https://baike.baidu.com/item/PI%E8%86%9C/10933369?fr=aladdin

资料显示,PI膜的主要用途有两个:绝缘和耐热!
在使用高频加热时,加热部分会出现高温,确实需要用到隔热或者耐热材料,因此层主说的这个膜是PI膜,还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疑问更加清楚,高频加热的加热位置,会在哪里呢??

网友I:
电磁炉的原理。

网友J:
很赞赏楼主6楼的这句话:技术都是可以被分解、被剖析、被学习的!
支持楼主作出的探讨。

关于涡流和导磁的问题,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我都已经忘记了。
但例如普通鼠笼电机的转子是铝条的,它能够产生感生电流(才发觉连电动机原理我也忘记了);另变压器的线圈,常见的也是铜、铝材料。
好像是交变电(磁)场的作用。

顶楼的图,不知是否为做电缆头;亦未知其加热的目的,是焊接还是仅为加热到一定温度;其均匀性,可能有热传导的作用。
高频加热时,有集肤效应,抑或还有屏蔽效应;我只是胡乱说说,说不出所以然。
但相信楼主能够理清其原理、以及实际的应用。

楼主:
抱歉!
出差了刚回来,忙了两天,补齐出差期间的工作,今天才有空做试验来求证!!
因为最开始求证的思路不是很清楚,试验结束时的结果明晰了思路,所以按最容易理解的顺序,来描述试验过程,其中的时间,大家看看就好,不用在意!
试验原材料为:
1、220V电源
2、电源线、用电设备
3、U型环(高导电性、高导磁性)
4、铜线圈(电线两端去皮绞在一起,中间剥切一段露出线芯方便测温)
5、消磁不锈钢圈(导电、无磁)
6、测温设备

试验思路:
接线方案1的思路:将不同材质的环形导电体分别套在单根电源线上,电源线连接着220V电源与用电器,通电运行,分别记录观察一段时间后环形导电体的温度。(如果出现涡流,会导致环形导电体温度升高

实测值如下:

可以看到,3种环形导电体温度随时间变化不大(安装时手触碰到了环形导电体,环境温度小于体温,因此环形导电体的温度才会随时间变化下降,后来楼主通电持续了2h,温度稳定在28℃)

思考:从原理上讲,环形导电体的温度应该是应该逐渐升高的,为什么温度没有明显变化呢?首先排除体温的影响(体温只会影响一小会),猜测可能是用电设备运行时电流太小,导致涡流效果不强,于是楼主把试验方案进行升级。

接线方案2的思路:仿造钢铁加热的例子,将电源线绕在环形导电体上,加强涡流效应,局部加热!因为知道U型环导电性、导磁性都非常好,所以不敢多缠,怕升温过快,第一次试验就把U型换缠绕了1圈,铜线圈缠绕了3圈,消磁不锈钢圈缠绕了1圈。如下图:

试验数据如下:

从试验数据上可以看到:
U型环的温度,随时间的累积,不断升高;
铜线圈的温度,随时间的累积,先升高,后降低;
消磁不锈钢圈的温度,随时间的累积,无明显变化。

虽然U型环的温度有升高,但是不明显,猜测可能是缠绕圈数太少所致,于是将U型环外电源线缠绕圈数改为3圈、铜线圈外依然为3圈,消磁不锈钢圈外为2圈(电源线长度所限),进行第二次试验,数据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到,U型环的温度随时间的累积逐渐升高,铜线圈和消磁不锈钢圈的温度随时间变化不明显。

本试验下的结论:涡流在导电导磁材料中表现明显,在导电不导磁的材料中不明显。

本试验的不足部分:试验中用电设备的电流较小,频率较低,未验证电流的大小和频率的高低对涡流现象的影响,不排除导电不导磁的材料,是因为电流小或者频率低,导致涡流现象不明显的可能!(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测试下)

本试验结论下的引申:利用电磁感应来加热,需要被加热设备导电导磁!即2楼说的是正确的!必须导磁!

回到本帖,金属部位有电缆线芯(铜)、锡箔纸(锡)、金黄色膜(可能部位),其中铜和锡都不是良导磁体,金黄色膜有没有可能呢?或者是其他位置被我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赞赏楼主6楼的这句话:技术都是可以被分解、被剖析、被学习的!
支持楼主作出的探讨。

关于涡流和导磁的问题,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我都已经忘记了。
但例如普通鼠笼电机的转子是铝条的,它能够产生感生电流(才发觉连电动机原理我也忘记了);另变压器的线圈,常见的也是铜、铝材料。
好像是交变电(磁)场的作用。

顶楼的图,不知是否为做电缆头;亦未知其加热的目的,是焊接还是仅为加热到一定温度;其均匀性,可能有热传导的作用。
高频加热时,有集肤效应,抑或还有屏蔽效应;我只是胡乱说说,说不出所以然。
但相信楼主能够理清其原理、以及实际的应用。

回复版主的话:
1、顶楼的图是做电缆头;
2、加热的目的是均匀加热电缆,内外都要加热均匀,不是焊接。

楼主:
刚刚找了个高频加热的国外厂家,电话了十几分钟,原来高频加热的原理,就是把电能通过高频的电磁场转换为热能,被加热物件,只需要导电即可,更有甚者,当频率达到一定程度(高于2.5GHz),不导电都可以加热

原来如此,想起钻木取火,速度低到微不可见时,仅仅只是摩擦生热,生成的热量可以迅速被环境温度瓦解掉,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出现温度的累积,摸着烫手,速度和时间进一步累积,达到着火点,开始冒烟,速度和时间继续累积,热量积蓄,出现明火。

世界真是奇妙呀!量变引起质变!真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话说回来,自然界如此,为人处事也应如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好啦!到这里,此贴的结论也很明显啦!

此贴终结!感谢各位前辈和版主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