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求资料‘’MR-J2S-40A上的 J2-Q02A-G

网友A:
那个资料就没有,模块不算复杂,自己把画下来,就明白了,整流,逆变,温度及电流检测,我画过相类似的模块图

网友B:
对,普通模块只是封装不同,还有就是模块内部多了一个母线分压电路,从模块内部引出作为后续母线电压检测的取样信号…

网友C:
这是一个厚膜电路。一槽烂的东西。还修吗?扔了算了。

网友D:
真想修也找同款的驱动器从上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