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3报出ipm故障

楼主(2017-11-07):
今天遇一个45kw康沃报ipm故障,这个机子又不是iom的,就把驱动板拆了屏了信号,六路波型一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模块拆了测量也是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师些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带上模块试下,是不是驱动带载能力差呀。

楼主:
把模块插上去有时又能正常起动起来,感觉像接插件接触不好,测量又是对的,但是有时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一直没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B:
技术吗,要谨慎,发现问题就解决 ,接触不好,就调整修啊,问题一项一项排查,没有捷径,踏踏实实加上经验,就是高手

网友C:
如果是顶针插接的,检查有无顶插孔或顶针氧化与松动。
有氧化时,可用去氧化剂喷除,松动时要想法解决(或镀锡加精顶针)。
应首先确定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