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我这有个三菱fx的plc数字量输出不够了,就差一个点,能用0-10v模拟量输出控制继电器吗,可以实现吗,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网友A:
既然考虑增加模拟量模块,那还不如直接扩展个输出模块,普通输出模块要便宜很多。

网友B:
用个5V稳压管反接在输出上

网友C:
用光耦驱动的固态继电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好有富余的2个模拟量输出点

网友D:
10v应该能把12v的继电器吸合,但是存在吸合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E:
有5v的继电器的

网友F:
用个9V继电器,需要输出时给模拟量9V指令,不输出给0V指令。

网友G:
呵呵;加个扩展多不了多少钱;

网友H:
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即可!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入3-32V要求驱动电流几个毫安,你的模拟量输出一般0-10V最大25mA,因此固态继电器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为了加快截止,建议在模拟量输出+位置对—加装10K0.5W电阻,

网友I:
只是差一个点而已,难道其他地方没办法省一个点出来啊,真没有就加个扩展,如果你用模拟量端口,以后维护的会发觉你的设计很另类

网友J:
不建议榨干控制部件的IO端口,以后一旦设备稍有问题,遭殃的是维修技术人员。

网友K:
加一个输出模块

网友L:
扩展一个输出模块。

网友C:
楼主呢?没?不知道如何选择大家的建议。

网友M:
如果你是设备制造厂家,想省费用就加固态。
如果你是自己的设备改造,建议增加扩展模块,方便后期维护及再改造。

网友N:
楼主很会过日子,可以改,就是要承担改电路的费神和改造后的稳定风险问题

网友O: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就用已有元件;这作为方法或原理讨论,是可以的。
觉得7楼所说的方法,可以试验(负载能力足够的情况下);如果手头有固态继电器,则可以试验9楼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个9V继电器,需要输出时给模拟量9V指令,不输出给0V指令。
问题是继电器线圈需要选择合适阻抗的:模拟量模块标准输出20mA,最大一般是25mA

网友P:
考虑下输出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的可以用一个继电器的常闭常开来实现相互对应的功能;
再比如三色灯的控制,红灯和绿灯的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起来控制黄灯,这样不就省出一个点了吗?
甚至你可以用矩阵控制来实现更多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选择了固态继电器先试试,谢谢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10v应该能把12v的继电器吸合,但是存在吸合不可靠的问题
电压都是次要问题,主要是驱动电流!呵呵

网友R:
直接驱动会损坏模拟量输出点的,你查下模拟量输出的带载能力,且继电器线圈通断时会释放反电势。

网友S:
楼主这精算太厉害了!
建议采用3楼的方案!

网友H:
实际上看到这个帖子,我记起了以前90年代用模拟量译码成16个点的数据扩展数字量输出了

网友T:
如果是作为产品建议还是加一块输出扩展,临时用的话可以考虑其它办法 。

网友C:
我们经常使用A/D或D/A模块作为开关量来使用。因为模拟量的模块端口很多,放那也是放着,白白闲置。所以,合理的分配I/O端子,也是一个工作。权衡利弊,找到最佳成本消耗。
苍蝇腿肉也是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