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17-11-07):
汇川的变频器输出缺相如何维修?卧式带锯机的变频器,升降控制不能用。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换个变频器,这种小功率的也不贵,维修不值当的,除非为了练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输入端子接触不好的问题,如没有问题,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太小不值得修,就是新的也不会很贵,再说修好能用多久很难说,电气设备都是有寿命的

网友C:
这种小功率的修不如换

网友D(2018-01-08):
一般真的是输出缺相,电机应该振动得厉害的。应排除电机和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输出缺相1,拆除电机线,在UVW检查输出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则是电机线有地方断路了)
2,测量模块静态值,检查模块是否损坏
3,电源板驱动I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