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比如说有40路接近开关,三线制NPN型,那么进PLC的就只有1条线,这个40条线可以通过接线端子接在IO口上,那么还有40条24V和40条0V,有什么好的方法接线呢?

网友A:
直接用那种3层端子台,

网友B:
接近开关的三条线分开可以抗干扰吗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我看到的做法都是不分开的。

网友C:
有专用的接三线传感器的端子,信号线两个孔,一正一负两个孔,所有正,所有负可以用短接排短接。几个同型号传感器接一个plc输入,要加二极管的,否则输入信号不对的。

网友D:
参考一楼的建议

网友E:
这么多的接近开关信号?是否用智能I/O端子呢?

网友F:
通用的24V和0V可以并接在一起。

网友G:
走端子的话,网上有卖短接片的。24伏正都短接,0都短接。

网友H:
使用端子短接片。

网友I:
就地装几个接线盒,接线盒里面用端子跨接片连接起所有的0V或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接三线传感器的端子,信号线两个孔,一正一负两个孔,所有正,所有负可以用短接排短接。几个同型号传感器接一个plc输入,要加二极管的,否则输入信号不对的。
我最近使用了几十个传感器,就直接接在PLC上面,没有发生你说的输入信号不对的地方。请问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的接近开关信号?是否用智能I/O端子呢?
请问什么是智能I/O端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接三线传感器的端子,信号线两个孔,一正一负两个孔,所有正,所有负可以用短接排短接。几个同型号传感器接一个plc输入,要加二极管的,否则输入信号不对的。
我最近使用了几十个传感器,就直接接在PLC上面,没有发生你说的输入信号不对的地方。请问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
我是说几个同型号传感器接一个plc输入,比如全都接I0.0,没有信号的会把有信号的拉低(如果是pnp的)。

网友J:
有专用的转接端子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不过从来没有这样接过,都是一个IO一个传感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智能I/O端子,就是所有的传感器信号输入到端子上,端子是带CPU的,可以编程,然后由通讯给上位机。智能I/O端子特别适合传感器好多。接线既简单又漂亮,可有档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教,受教,我去搜索一下看看怎么用

网友E:
现在,智能I/O用的很普遍,都是带通讯的,而且随着发展,以后的传感器也会通讯,也会无线的WiFi,那就没有线的问题了。每个传感器只要有电源供电,就能测试和传输信号。

网友K:
40路,可以考虑用总线。

网友L:
舍得花钱就能让电柜和柜外各种漂亮且充满科技感。。。。真的的。。

网友M:
每个人审美都不太一样只要整齐,颜色统一,线号完整就OK了。

网友N:
用这个lumberger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