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如图所示,手中的曲拐放在蜗杆上的圆槽内,蜗杆轴向位移带动蜗杆旋转,手指夹着的部分是固定的,只能旋转,不能做其他形式的位移。我的问题是,曲拐所能转动的角度与曲拐放在蜗杆槽内的位置,有什么关系?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曲拐与蜗杆槽轴线在同一平面垂直,曲拐应该可以转动最大角度,如果曲拐放在与蜗杆槽切线位置,则应该转动角度最小,求大神解答该问题。或者提供相关信息资料,跪谢!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曲拐被拉断或者拉变形了,所以想知道两个东西的配合角度以及长度方面的配合!

楼主:
图片如图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滚轴丝杆的相关资料,以前很多人推销这类的

网友B:
高深啊,不懂

网友C:
   图片没有看清楚,文字描述也没有看懂。如果有装配图就好看了,或者有装起来的照片看看也行。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说,涡轮转动,曲拐也是做转动,并且在原来位置吗  ?

网友E:
曲拐能转起来吗?还是没看懂。还是曲拐在做往复运动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如图
你上这么个图大家看不懂!整机呢?有型号生产商?

网友G:
楼主是生产电动执行机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扬修电动执行机构内部的,实际上是力矩开关通过这个曲拐传动,曲拐是由蜗杆带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它的动作情况就跟四轮车手动打火的那个Z型摇杆一样,一端固定只能转动,另一端放在蜗杆上开的圆周型的槽内,这样蜗杆轴向运动,曲拐跟着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的动作情况就跟四轮车手动打火的那个Z型摇杆一样,一端固定只能转动,另一端放在蜗杆上开的圆周型的槽内,这样蜗杆轴向运动,曲拐跟着动。
哦,这样呀。知道了。蜗杆槽相当于人的手摇动作?如果是这样,曲拐与蜗杆槽这端,曲拐柄缺乏支撑,导致变形或折断?因为这端是悬空的。因为随槽转动,受力方向不确定,它既承受旋转的驱动力,又承受因旋转产生的扭力。如果曲拐这边再有一个过渡支撑将受力变得单一就好了。要么加强曲拐的受力强度。换材质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