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SPD脉冲指令,极小概率会发生正反换向是死机

楼主(2017-11-07):
开始比较严重,经过时序调整已经很好,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消除
大家看看,这个时序怎么个进一步优化。

网友A:
看一下“发生正反换向是死机”是在什么操作方式下发生
试试用一个手指按“进布”,间隔2-3秒再按“退布”,不再“发生正反换向是死机”,程序怎么改不难了吧。

网友B:
我看到I0.05 H0.09 I0.06出现接通的时候,你步进正反向指令都通电了,建议这两个指令做个互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组合逻辑,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