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这里启动画面之后就是一白屏

楼主(2017-11-07):
白屏之后,出现了另一窗口,要我选择启动画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添加
我网上看了,要我在计算机属性那里选择,也是一样的画面(第二张的画面,没法选启动画面)
有高手能帮帮忙吗,我的是wincc7.3版本的
还有,之前想安装6.0版本的,可惜系统一直说我的 Microsoft c++ 2010不兼容,没法安装,才安装7.3版本的,所以想换个版本也行不通

网友A:
关闭wincc项目再重新打开试试看呢

网友B:
你没配置启动画面吧 好久不用了 你去画面编辑器 界面看看 能不能设置

楼主:
我已经选择启动画面了,可是选择不了,步骤我现在截图了,我知道是要选择启动画面,但是这个就是无法让我选择文件,这里的第三张图不管怎么点都没有反应
就下面这张,无法选择启动画面,还是说不是这里选择?

网友B:
对啊 没毛病啊 你这个项目有画面吗 不会是刚新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画面的

楼主:
我是跟step7,还有plcsim一起使用的,就想按照技成的教程做个wincc的最简单项目,可是没有画面,视频倒是一下子就成功了

网友C:
我之前用7.0版的练习过,现在换了WIN7系统了用不了7.0了……。楼主可不可把你7.3的传个给我?共同学习一下……346953791@qq.com thankyou..

网友D:
还真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有个变通的解决方法,进入到“图形编辑器”中,把起始界面打开,然后点击“图形编辑器”上的小三角“运行按钮”,应该可以运行了(如果wincc安装正确的话)。

网友E:
楼上的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方法看出wincc安装正不正确?

网友F:
直接单击画面标题,然后右击设置为启动画面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看出wincc安装正不正确?
这个我目前还不会,安装的时候要么不能运行,要么授权有问题,你这种没遇到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运行wincc的,如果单独做wincc,不能选择启动画面,正常来讲也可以在启动后选择,但是据你叙述都不行,我才猜测是不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G:
画面名称重新命名一下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到西门子官方论坛上找到的,其实也不算是找到,那边技术的说法也不完全对
正确的做法是,先点击图形编辑器,右键,选择创建新画面,之后右键新建的画面,把它设置为启动画面,之后再点击计算机,在启动画面那里,就可以选择你新建的画面当成是启动画面了,最后,你才能双击新建画面,在里面编辑图形。
我的错误做法是,先双击图形编辑器,直接进去编辑画面,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把这个新建的画面设置为启动画面。
旧版的wincc我没有用过,不过我看技成的视频教程,应该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新的版本就肯定不行
各位用新版本wincc的可以参考我这个做法

网友D:
在我记忆里,画面可以先建,也可以先编辑,然后可以选任一个做为启动画面啊。

网友H:
你应该把图形编辑画面保存后才能打开的!只新建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