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定位程序

楼主(2017-11-07):
如图所示,X8 写了,改为X17为启动,这个程序除去回原点部分,在自动送料时,装上产品,Y4气缸夹住工件,X2检测到信号,M1伺服电机向前运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到位后,Y5气缸压住工件,X4为下压气缸检测到位,然后气缸Y6带动电机旋转的锯片上升至X5传感器点亮后,Y6气缸带动电机下降,Y6下降检测灯亮时,Y5气缸上升到X3灯亮后,伺服电机M1又往前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到位后,Y5气缸压住工件,X4为下压气缸检测到位,然后气缸Y6带动电机旋转的锯片上升至X5传感器点亮后,Y6气缸带动电机下降,Y6下降检测灯亮时,Y5气缸上升到X3灯亮后,伺服电机M1又往前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一直循环直到产品切完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的一部分可以这么写吗?

网友A:
回原点可以单独些一段程序。

楼主:
是的,我是想把回原点单独做个与这些不相关联,但上面这个程序可以这么写吗?

网友B:
用方便指令IST

网友C:
。。。好乱的感觉。。。

做个表格好看点把

网友D:
按照你的动作流程写就没毛病

网友E:
这个,现在还用手写证明楼主是真心学习了

网友F:
是的,可以用软件写程序仿真试试呗

网友G: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是带屏幕的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方便指令IST
我是刚学伺服呢,有好些指令不会用啊,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这么做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大会做啊,请问这段程序可以这么写吗?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说我这个程序可以这么写是吗?M8029这个标志完成可以做为步进转移下一步的条件是吗?那比方说在那个相对定位指令那里可以一直从SET S10这一步一直循还下去吗?后面我先不考虑,我只想问下这个定位指令在后面S14这里通过X2后SET S10这一行后可以一直循到前面的定位指令吗?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感 谢您 的回复!一直想这样编个程 学学的,一直没编,现在又想学了,所以上坛问问各位师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仿真发不了脉冲啊,我试过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个不是带屏的呢,不是一体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