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7):
英威腾GD200变频器用做恒压供水控制,问题:     在模拟量输入AI2的接线端子上加了一个450欧姆的电阻,请问是为什么?不加电阻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流信号当电压信号使用的方案

网友B:
450欧姆电阻除非定制,标准规格没有!
应该是500欧姆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500欧姆的,远距离,远传压力表0-10v加500欧姆电阻变成4-20ma 然后到变频器后加500欧姆会变成0-10v电压,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远距离远传压力表输出0-10v的,加500欧姆电阻变成4-20ma 然后到变频器后加500欧姆会变成0-10v电压,暂不考虑加电阻造成的压降,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A:
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直接接进变频器就可以,变频器有输入电压信号补偿的参数,调整相关参数,就可以达到目的,信号传输环节越简单越好,繁琐容易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增大,没有必要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电气线路能实现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A:
不客气,希望以上的废话对你有用

网友C:
英威腾变频器具体接受什么标准信号 可以在调整参数设置 啊。

网友D:
没见过有人加这样阻值的电阻,是不是抗干扰用的?

你可以试试拆了看看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