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变频器IO模块

楼主(2017-11-08):
IO模块的输出设定是4-20ma,频率给到20HZ后!测量只有10ma信号反馈!后来频率给到50hz后依然是只有10ma的反馈!!在测量是发现有一个反馈线接地了!但是九台风机都是的反馈都有接地!!其他的就好着呢!!并且这台变频器还影响到旁边的变频器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A:
参考线可能和屏蔽线哪个地方连了,要仔细检测一番

楼主:
我在4-20ma的电路测量了一下!!有10v电压!!而正常的变频器我测量了是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