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出气问题

楼主(2017-11-08):
刚按开关,气压很大,随之逐渐变小,甚至于几乎没有气。以为管路堵滞,降价表和部分气管都换了,问题依然。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看加热有没有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按开关,气压很大,随之逐渐变小,甚至于几乎没有气。以为管路堵滞,降价表和部分气管都换了,问题依然。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没有气化?还是气源已经没气了?

网友C:
你测量一下2
和6有阻值没,这东西受电磁阀控制。同时观察转子流量计,如果没有流量就说明阀堵了。

网友D:
一般地说,首先需保证气源 和 电磁阀正常。
按下开关,开始时正常,则电磁阀已动作;如果电磁阀一直是开启的,则可能是气路或气源的问题,可根据以上的提示检查。
若电磁阀一直有控制电压,气源正常,则可能如3楼所说。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检查气源工作情况,控制阀门及驱动电路工作情况,如果按此法检查问题定解决

网友F:
重点检查阀门内部
有可能阀芯内有异物堵住
一旦使用就会导致气压供应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气源是绝对有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磁阀换了新的,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源是绝对有气的
没有个图,也没有系统管道原理图?
也只能猜。然道每个地方的二保焊都一样的吗?

网友G:
把电磁阀进气滤网拆下扔了

网友H:
从电磁阀出口处气路断开,按开关后看出气吗?出气,后面有堵得,不出气,再从电磁阀前面拆开,这不就确定了吗?

网友I:
不要告诉我们说气源减压阀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