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接触器

楼主(2017-11-08):
如图,西门子接触器上面插的是接触器线圈的阻容吸收器吗?没用过,在进口机器上看到的……

网友A:
不是,应该是辅助触点块,西门子接触器很贵啊,能用这样的接触器的,都是土豪。楼主单位很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西门子接触器上面插的是接触器线圈的阻容吸收器吗?没用过,在进口机器上看到的……
是的,两脚插拔式的阻容吸收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是阻容吸收。

楼主:
看图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符号,应该是阻容吸收器,我们国内一般设备上都没采用,师傅们你们做的设备上都加了吗?

网友D:
我们设备上都没有的。

网友E:
是为触电灭弧装置

网友F:
在电感负载开关元器件加阻容吸收是为了抑制开关瞬间的电压突变。减小因为开关动作导致对周边电源的干扰。这是一种规范的应用。国内嫌麻烦或嫌增加储成本,都不采用。自己正常就行了,周围爱谁谁。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原来如此,还以为都没有必要加

网友H:
阻容消弧器,直流线圈的是二极管,可以直接插拔的,很方便。

网友I:
我们也用这款接触器 不过没有这个阻容模块

网友J:
楼主的设备是欧洲那边进口的吧,那边的这样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可以说是标配

网友K:
老外设计的都有这玩意,这个一个比国产的一般小型继电器贵,要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设备是欧洲那边进口的吧,那边的这样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可以说是标配
意大利进口的纽扣设备……

网友L:
阻容吸收。

网友M:
是得,进口的好多都加

网友N:
我感觉是阻容吸收。

网友O:
那就应该是阻容吸收装置了,还记得以前用过直流接触器,那个是在接触器线圈两端手工焊接一只二极管的。

网友F:
这种接触器线包两端的阻容吸收元件。如果针对很多电感开关动作,频繁动作,不装是有问题的,但不频繁动作,而且比较少,装不装无碍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