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线圈不动作

楼主(2017-11-08):
各位师傅,我编的电机星角启动程序,可是定时器线圈T0不得电啊!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A:
这图发的看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我编的电机星角启动程序,可是定时器线圈T0不得电啊!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看着像两个T0呢?

网友C:
我也看到好像T0自己的常开点驱动自己了——而且双线圈

网友D:
浪费,星三角启动就用不了PLC。一个延时继电器,和两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E:
好像程序中出现了一个T接点,是不是其中一个T0线圈是笔误;
当有两个T0线圈时,相互间会有影响。

网友F:
程序里使用了两个T0吗?看着像,看的不清楚

网友G:
用截图的上传图片,看不清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也不算浪费,毕竟现在的国产工控板很便宜的,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I:
是用了双线圈吗?

网友C:
这个人家不是要用PLC做星三角(星三角我都是直接加一个气囊延时触点),估计人家学习PLC程序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估计也是,看上去有两个T0,双线圈输出,楼主再看看呗

网友H:
回复 网友C:
看来兄弟施耐德的配件用得不少啊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的指点,确实是两个线圈,把后面的TO 改成T1,程序正常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的指点,确实是两个线圈,把后面的TO 改成T1,程序正常了。
也许是笔误,不能出现双线圈的 。

网友L:
太模糊了,貌似看到了双线圈,而且T0常开点去驱动自己,且T0也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