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8):
我用dplsv 跟ddrva两个指令控制一路脉冲,dplsv用作手动,ddrva用作自动,第一次送上电按手动驱动电机运行正常,然后自动运行正常,吧自动关掉再按手动就没有反应了。断电重启先手动正常运行自动后在手动就不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dplsv 跟ddrva两个指令控制一路脉冲,dplsv用作手动,ddrva用作自动,第一次送上电按手动驱动电机运行正常,然后自动运行正常,吧自动关掉再按手动就没有反应了。断电重启先手动正常运行自动后在手动就不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

既然能驱动电机正常运行,那么接线没有问题。

既然正常后又不正常了,那一定是程序问题了。

请注意PLSY指令应用限制并贴出或者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仔细检查程序,肯定是逻辑方面问题,导致不能执行指令。
还有ddrva可以多次使用,手动自动只要不同时执行,可以只用这一个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这看看哪里不对谢谢了

网友C:
手动也可以用ddrva指令啊,直接ddrva k999999 k5000 y0 y4还方便些,plsv指令确实是有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说的那样改了还是跟以前一样

网友D:
PLSY我记得好像PLC不保存当前位置数据吧

网友E:
最后S8驱动的程序延时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好了在执行手动前s8必须先复位才行表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