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8):
各位老师:
   最近在看光栅尺的资料时候,发现光栅尺的原理图上怎么会有多个零位参考点的,不是刻画一个零位参考点不就好了吗?

网友A:
光栅可以实时清除基准位置数据,也就是传说中的零位

网友B:
1、某些自动化半自动化设备,使用光栅尺时需要寻点?
2、带零点的光栅尺,多一点R信号?
3、光栅尺一般带一个原点,原点可以在尺子的中央,也可以在尺子的两头的任意一头?
4、也可以带多个零点;一般情况下最多要以每隔50MM带一个原点。在尺子的两头各带一个,或者两头和中央各带一个,或者每隔50MM带一个?
5、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
6、增量的所以有多个?根据需要设置,可以缩短寻零的时间?
7、其它的大神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某些自动化半自动化设备,使用光栅尺时需要寻点?
2、带零点的光栅尺,多一点R信号?
3、光栅尺一般带一个原点,原点可以在尺子的中央,也可以在尺子的两头的任意一头?
4、也可以带多个零点;一般情况下最多要以每隔50MM带一个原点。在尺子的两头各带一个,或者两头和中央各带一个,或者每隔50MM带一个?
5、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
6、增量的所以有多个?根据需要设置,可以缩短寻零的时间?
7、其它的大神补充吧?

在线等大神的解答,每隔50mm或100mm就有一个零位参考点的,那原点时怎么使用的呀

网友C:
可以减少累计误差,提高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