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8):
一直用绝对值的旋转编码器,都是在机械固定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复位编码器数据为零,不知道可以将编码器数据预置为某个固定值吗?
现在有这个要求,不知道哪位知道那个品牌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用于计数,那样是很正常的用法,计数的用法楼主的三菱应该是玩的很溜的

网友B:
“一直用绝对值的旋转编码器,都是在机械固定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复位编码器数据为零”----表示头一次听说,可以将绝对编码器数据置“0”
是PLC程序置“0”吧

网友C:
依然是依靠电子脉冲计数,并且需要程序进行复位位置信息的绝对值编码器,是假绝对值编码器吧。真绝对值编码器是使用光学实刻线码盘,真实记录任意位置,并且具有掉电永久保存功能。

楼主:
编码器是单圈编码器,只要将零位接低电平编码器就丢失数据:但是在编码器开始接0V瞬间编码器输出清零,而目前客户要求预置一个固定值!编码器目前分辨率是1024(实际数据0-1023),例如清零端接0V要求预置数据为120,......

网友B:
高度怀疑使用的不是绝对编码器,当然也许是二次开发的编码器,Q专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目前客户要求预置一个固定值!编码器目前分辨率是1024(实际数据0-1023),例如清零端接0V要求预置数据为120,......”------这应该是程序的事,增量编码器很容易做到,绝对好像费点事。
“编码器是单圈编码器,只要将零位接低电平编码器就丢失数据”---看前句,好像是增量编码器。
编码器里能存数据,又好像是绝对编码器的特点。
发个使用中的编码器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D:
日系的很多所谓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旋转编码器加电池

网友E(2017-12-18):
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信号接入plc?格雷码还是串口?一直不回玩绝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绝对值使用格雷码输出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