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现象,接通电磁阀,影响模拟量输入!大伙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11-08):
PLC:合信 4AI模块 2路温度 2路气压 均为1~5V模拟量电压输入
现象:当通过输出Q点控制中继来接通DC24V的电磁阀时,AIW的值就会突然小幅度增加, 导致测量不准确。
万用表测量结果:温度变送器端与气压表端的电压完全正常,指示正常电压,但是PLC端电压上浮。
哪位大大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导致的
处理方法:更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磁阀,或者给原来电磁阀独立供电
并联电容的方法,无法确认电容的容量

网友A:
电磁阀线圈通电产生的底层电磁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

网友B:
用气动阀

网友C:
呵呵,你的电磁阀电源是用了PLC的内部电源么

网友D:
看来确实是电磁阀通电时受到了干扰;
更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磁阀,不知电压是往低还是往高改。

网友E:
有可能是4楼说的情况

网友F:
建议电磁阀用独立电源,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布线有干扰

网友G:
电磁阀与模拟量独立用电源,还有就是布线不在一起、给电磁阀加装反压吸收

网友H: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I:
你的电磁阀也是PLC供电?如果是的就分开。
如果是中继转换的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C:
楼主也不出来公布一下最终的解决效果啊

网友J:
电磁阀单独供电。

网友K:
可以用PLC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辅助触点再控制电磁阀,做一下隔离,方法简单好操作

网友L:
开关电源容量不够吧!或者线有虚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不出来公布一下最终的解决效果啊
解决了 该电磁阀的大干扰。但是没解决其他玩意的小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中继隔离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M:
“用中继隔离了,但是还是不行”,怎能说解决了,只能说情况好点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干扰特性,可否用程序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中继隔离了,但是还是不行”,怎能说解决了,只能说情况好点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干扰特性,可否用程序屏蔽掉。
手头没有示波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不出来公布一下最终的解决效果啊
解决了 该电磁阀的大干扰。但是没解决其他玩意的小干扰
plc和电磁阀采用不同的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C:
使用是继电器隔离和不同的供电竟然还没解决的话那么有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问题,是否试过电磁阀的动力线单独分开布线来测试一下

网友O:
用屏蔽双绞线连接还有分开走线。

网友P(2019-10-14):
最主要的方法还是PLC的模拟量和电磁阀分开供电,采用不同的开关电源,同时电磁阀可以考虑加一些浪涌保护或者隔离处理。

网友Q(2024-09-05):
好了没有,我也受干扰了。。当初没用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