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8):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到旧设备回收市场淘宝去了,看到了这东西,可奇怪的是我知道有FX2N系列的咋还有FX2的哪?
不会是假的吧,还有好几个插槽都是干嘛用的,哪位师傅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假的,确实有FX2的,接口是插存储卡的和编程接口。

网友B:
不错!
这个还有利用价值
至少这个不是假货!

网友C:
呵呵,年纪大一点而已,用来做一般的控制还是没压力的,不过那个数据线就不知道某宝有没有了

网友D:
三菱早期的型号,编程口是25针的422口,也就是SC-09电缆断开那一端的接口。

网友E:
大概是1998年还用过FX2,好像可以连接手持编程器。

网友F:
这个大概是有着30岁的PLC控制器了,成色如此之新,不用怀疑了,翻新过的,虽能用,已经落后和被淘汰了,勉强可以当菜鸟的教学工具使用。

网友G:
我还有3个质量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概是有着30岁的PLC控制器了,成色如此之新,不用怀疑了,翻新过的,虽能用,已经落后和被淘汰了,勉强可以当菜鸟的教学工具使用。
7楼这个“大概”可能有点大,若取30年整,也就是1987年;那时,市场上应当还是F系列,继后才是F1、F2。

网友H:
太老了,没啥用

网友I:
有这个型号,是早期的产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概是有着30岁的PLC控制器了,成色如此之新,不用怀疑了,翻新过的,虽能用,已经落后和被淘汰了,勉强可以当菜鸟的教学工具使用。
FX2在95年左右推出的,那时欧姆龙是C20、C200(三菱对应A系列)

网友K:
这个是好货,肯定不会是山寨货。外壳,继电器的质量要比现在的PLC好的多,

网友L:
成色还这么新,多少米掏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三菱早期的型号,编程口是25针的422口,也就是SC-09电缆断开那一端的接口。
编程口和A系列的一样吧?我以前自己接了一条用于A系列plc通讯!

网友M:
94年的,FX2里面版本还比较老的,代换FX1的;后面出FX2 V3以上指示灯都用贴片了;

网友M:
上个同款的;

网友N:
我们工厂的货梯还是用的这款PLC呢

网友M:
90年代的电梯用三菱FX2及FUJI的NB2系列的很常见的;

网友O:
三菱PLC已经有好几代了,不光有FX2还有FX1,F1等等 。

楼主:
回复 网友L:
100块

网友L:
回复 楼主:
100块包邮不?在隔壁坛买的吧?

网友O:
当年以为FX2那是很高端的,我们一直在用F1,直到比来才用FX0N,FX2N……

网友P:
这个应该是真品,这个型号我是没有见过,不过书上有介绍过,只知道有这个型号,没有想到你这个成色还这么新,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