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8):
最近添置了台笔记本,装的是WIN10系统,于是把原来的XP系统的文件资料都搬了过来,也装了和原XP系统一样版本的EB8000的软件  。可是打开原来做过的一个触摸屏程序文件时,发现显示出来的不一样了,字体明显比原来要大好多,都扩大到了元件框外面了。不知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B:
字库不对吧!或者字体不对。

网友C:
不可更改系统字体显示大小,字体显示为百分之百

网友D:
最好是在新电脑上先反编译原始的xob文件生成mtp文件再打开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E:
字库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解决办法是安装了一个虚拟机(win7),win10下打开项目,再在虚拟机中编译一次项目;win10下面不要编译了,直接下载;或者以你XP的字库导出来复制到win10系统里

楼主(2018-11-23):
反馈一下:后来我通过设置WI10系统里的显示字符大小到100%来解决的。起先由于新换笔记本后,分辨率比老笔记本高了,觉得字体看起来太小,看起来眼睛吃力,所以把系统里的更改文本,应用项目的大小设成了125%,所以打开EB8000时,里面的字符大小和图框看起来比例就不协调了。现在把系统里的的更改文本,应用项目的大小设成了还原成100%,打开EB8000编辑时,画面显示就不失调了。
I10系统里的显示字符大小的步骤:点击 屏幕右下角的通知 - 所有设置 - 显示 - 高级显示设置 - 文本和其他项目大小调整的高级选项,去这个窗口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