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B2伺服驱动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7-11-08):
一台台达伺服驱动器(完整型号:ASD-B2-0421-B )没显示,打开看了是开关电源烧了,有些元件不能确定,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位号:DR805,DR804,DZD22,DR520,DR280,DR208,DR207。

网友A:
下图红色圈圈部分是效应开关管还是TOP系列?如果是效应开关管那么是否是3842驱动的?看这图片大概是3842驱动的吧?

网友B:
r804r805那能看清2r0

网友C:
多大的,我看看有没有图片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384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隐约看见是2R0

楼主:
回复 网友C:
400W的,完整型号:ASD-B2-0421-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看到3842。
拆下红色圈圈三只脚的东西看看是什么型号器件,是否是电源管?

网友D:
可以推断一下:
两只并联2欧电阻,是开关管S极串联电流采样元件,已确定;
DZD22,是开关管GS端并联稳压二极管,可取18V1W代用;
另三只元件为栅极驱动电路,串联二极管者可用50欧取代,另一只电阻可用150欧左右者取代。
二极管可用高速/高频二极管取代。HEF105等可以取代。

网友A:
楼上老师的推断应该是它激式电源,可楼主说找不到一个核心的驱动IC,这就奇了,所以一直建议楼主弄清楚红色圈圈内的那个三脚器件,按老师的推断这个应该不是TOP系列电源器件,那么DR520也应该是电流取样的反馈电阻,这样DR520也必损无疑…

网友D:
对了,假定圆圈内是开关管,我的推断成之。否则不成立啊,楼主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UC3842驱动的,开关管是K3565。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3842在开关变压器下面,拆掉变压器才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咸工,是UC3842驱动的,开关管是K3565。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以为楼主睡着了,现在应该已修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放在那里,没有时间去检查维修。现在还没有修好,3842的7脚电压一直在10V到14V之间波动。

网友E(2020-03-17):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求教

网友F(2021-02-20):
台达通痛,过年回来开机不显示,拆下来检查,没发现元器件损坏,就是无辅助电源,栝整流后300V与D05启动电压15.8V正常,辅助变压器无输出,把K3565,与变压器底下2842A更换也是无输出,由于三防漆未刷去,拆焊有点黒。

网友G(2022-07-26):
回复 网友F:
老哥最后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经验不

网友G(2022-08-26):
回复 网友F:
我修好了,你最好交叉确认一下究竟是电源板还是控制板的问题,电源板问题重点检查DC211/DR902/DPH41/如果都是好的,直接更换PS21563。
控制板问题,重点检查tp70102、tms320f2808pza、和周边所有固态铝电容,一般都是tp70102和电容不足容导致的

网友H(2024-10-20):
引用 网友G:
我修好了,你最好交叉确认一下究竟是电源板还是控制板的问题,电源板问题重点检查DC211/DR902/DPH41/如果都是好的,直接更换PS21563。
控制板问题,重点检查tp70102、tms320f2808pza、和周边所有固态铝电容,一般都是tp70102和电容不足容导致的
我这里一台面板也是不显示,侧了面板4脚和6脚有3.8伏电压,在前面主板稳压块前面是5v,看不清稳压块是不是3.3伏的,开关电源应该没坏,我想面板供电是3.3伏的话有电到不亮屏,那可能就是面板坏了,充电电阻和继电器烧冒烟后就不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