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好久没发贴了。

最近一个项目上用西门子V20的变频器

0.75kw的电机 ,铭牌上显示   Y型接法,380v 额定电流2.0A。
v20的变频器,0.75kw额定电流2.6A。
从变频器监控电流看,监控电流大于1.4就报警A501,达到1.7的时候就报F1过流故障

换个1.1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3.5A,同样问题。

看看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现象,如何解决的

另,为什么r207的in000、in002都有值,唯独in001里值是0怎么解决

因为环境较暗,照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像是快速调试没结束,电机优化没完成·。

网友C:
0.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2.0A,啥电机,极对是多少 呀

网友D:
r207是功率参数数吗?0是额定功率,1是轻载,2是重载?这些参数只要装置定了,参数就定了。r参数是只读。

0.75kW的电机电流,2.0A,电压等级是380V吗?

网友E:
麻烦把电机的名牌上来看看,估计你的电机是低转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
感觉应该不是电机问题,当然有可能选型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快速调试没结束,电机优化没完成·。
这个还真没试
小电机我很少优化,一般直接设置参数。
类似于ABB变频器电机辨识运行,之前要脱负载。所以很少做辨识运行,自从880有个不用脱负载简化辨识运行,我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2.0A,啥电机,极对是多少 呀
普通电机 4极2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07是功率参数数吗?0是额定功率,1是轻载,2是重载?这些参数只要装置定了,参数就定了。r参数是只读。

0.75kW的电机电流,2.0A,电压等级是380V吗?
嗯,见铭牌。以前420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直接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但以前变频器是220供电,而且点机名牌上标的有星型和三角形。这次只有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把电机的名牌上来看看,估计你的电机是低转速的吧
不是低速的1400  13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
感觉应该不是电机问题,当然有可能选型小了
有可能负载重了,电机选小了
“换个1.1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3.5A,同样问题。”
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既然变频器有1.1kw在手,换个1.1电机在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0.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2.0A,啥电机,极对是多少 呀
有极少数的电机是这样的,在某些场合见到过

网友D:
不过,报警的阈值也对不上。是不是从新做一下快速调试呢?确实是很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