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问题

楼主(2017-11-09):
PLC与4--20ma的称重仪表没有通讯,其余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A:
通信线,端口,端口的设置如波特率等,线与端口的焊接,都要检查一遍。

楼主:
在用设备出来这样的故障

网友B:
在用设备出现该问题:要么断线或者插头松了,要么端口烧了

楼主:
换上新的模拟量模块还是这样,仪表输出4--20MA正常

网友C:
在用的状态,什么PLC,检查通讯线了吗

网友D:
呵呵;通讯不上,应当检查一下对应的通讯设置及接线;

网友B:
“PLC与4--20ma的称重仪表没有通讯”
到底是485通讯还是模拟量读取呀?
个人感觉你突出4--20ma是不是模拟量??

网友E:
我现在就遇到LS的PLC程序里面的模拟量数值一直显示最大值
仪表测量输入没有问题。换程序没解决问题
后来直接换模块解决问题了
现在也没整明白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上新的模拟量模块还是这样,仪表输出4--20MA正常
先查明是通讯读取还是模拟量读取再说
再用设备出现这样的故障,按理说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