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变频器igbt模块里的封胶叫什么名字,透明,又软又粘

网友A:
一没利用价值二没回收价值三没什么可研究楼主研究这胶干嘛?

网友B:
应该就是树脂类的材料。用丙酮就可以泡开。

网友C:
楼主大概是想研究一下,用什么材料清除,维修模块,修好后,填充该材料

网友D:
这个我拆施耐德变频器,里面功率模组是插接式的,胶太多了

网友E:
电子厂统称硅胶,不过硅胶种类根据组分不同,用途也不同

网友F:
那IGBT里的引线丝是什么材质呢?又细又软,还耐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想研究。我想买点自己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用量小可以考虑用免钉胶

网友G(2018-05-12):
回复 楼主:
是银子

网友H(2019-02-22):
那个是硅凝胶,主要起到保护键合电路、绝缘防潮的作用!

网友H: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I:
以前只知道叫硅胶

网友J(2019-04-04):
果冻状 硅凝胶

网友K(2019-06-16):
回复 网友F:
银丝,导电率高,损耗少

网友L(2019-09-29):
硅凝胶,是硅胶的一种,灌入模块中以达到绝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