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求大神给出正确的型号和接线方式

网友A:
我做的方式:
三菱FX3U+485BD与松下A5伺服通讯
通讯协议不是标准协议,是松下伺服自己的协议。

网友B:
呵呵;自己通讯搞不定还是用脉冲去控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给出正确的型号和接线方式
需要经过4个来回完成一次通信:
比如读取绝对式数据:
主站发送:81 05
从站返回:81 04

主站发送:00 01 D2 2D(2D为LRC校验码)
从站返回:06 或 15

从站返回:80 05
主站发送:80 04

从站返回:0B 01 D2 03 11 00 00 D8 FF 01 00 00 00 00 36(36是LRC校验码)
主站返回:06 或 15

流程图如下:

需要编程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给出正确的型号和接线方式
通信硬件连接按RS485来就可以了,
三菱PLC根据主机型号加一个485B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