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IN画圆的问题

楼主(2017-11-09):
我想做个画圆程序不带圆点补插,以x为座标,Y轴用引用计数器做为圆点补插是否可行?对圆的精度要求不高…请大神们发表点经验之谈

网友A:
呵呵;加20GM定位模块;

网友B:
如果是慢速的话,你可以用程序做到类似插补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画圆程序不带圆点补插,以x为座标,Y轴用引用计数器做为圆点补插是否可行?对圆的精度要求不高…请大神们发表点经验之谈
插补运算本来就是解决加工路径的行走控制问题,而提出的数学式解决方案。你想另辟蹊径?难道先辈工程师就没尝试过?不一定行得通的,并且效果绝对比使用插补控制差劲很多,还有可能走出来的效果惨不忍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