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刚接触变频器,请教一下大家, 只接三相三根火线和负载电机线,就能正常调速使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变频器,请教一下大家, 只接三相三根火线和负载电机线,就能正常调速使用吗?
谢谢大家。
最好接上地线!
接好线还得设置一下变频器的有关参数……

网友B:
直接电源线和电机线,变频器工作会不正常,也许行,也许不行。把PE端子接上地线,电机外壳的PE和变频器的输出PE用一颗相同动力电缆直接连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另外电机电缆与那颗PE电缆要用屏蔽安装敷设,屏蔽两端可靠接各自的金属外壳。

网友C:
用面板调节频率及运行信号是可以的;

网友D:
你要好好看看说明书,里面有请多参数,其中包括面板键盘起动和端子运行起动。正反转,这要设定的。

网友E:
面板调速,完全可行

网友F:
用面板启动和调速。

网友G:
不顾及安全的话完全可以的。设置成面板启动,我是这样调试好在去安装的。

网友H:
认真仔细研究说明书,说明书学好就行

网友I:
调试肯定可以。

网友J:
使用面板控制启停和调速,可以如你说的那样用

网友K:
完全可以正常调速使用,我家里潜水泵就是如此,十几年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L:
可以调速运行,设置面板上按钮启动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M:
呵呵,兄弟估计太忙了,使用变频器之前连手册都没看过啊

楼主:
三晶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的。二手的,测了一下,输入电阻在180K 。  输出电阻在1.3M
正常吗?不会加电炸或冒烟吧。

网友N:
用变频器就可以
最好带上地线!

网友O:
我经常就是这样接线的,地线基本上都是就近取的。变频器接地线、电机都不一定会接地线,因为我们的电机基本上都是用底座连到了钢结构上面。所有的这些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电源线到变频器的 输入端子,一定要四线。三颗电源线加一颗PE线,变频器输出到电机,同样是三颗电源线加一颗PE线。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