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usb和op的com口都设置成一样了怎么无法打开通信口 才买得新的 我成功下载了一次 然后怎么搞都不行了 感谢大神指教

楼主(2017-11-09):
请教大神 usb和op的com口都设置成一样了怎么下载的时候无法打开通信口

网友A:
是不是被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后来又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B:
重新启动电脑再来连接试试
有些时候看着正常,实际有些莫名的问题!